[求助] CT delta-sigma matlab求助

楼主(2025-01-11):
realizeNTF_ct这个函数中 输入tdac和输出tdac2怎么理解?为什么书上给的例子中 tdac2会出现 -1?

网友A:
一般dsm_toolbox里ct的函数不用,自己按照数字信号处理去变,确实不好用,用好d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dsm_toolbox里ct的函数不用,自己按照数字信号处理去变,确实不好用,用好dt就行 ...

嗯   按这种方式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