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C在电路设计中的疑问?

楼主(2025-01-11):
最近在调研如何在电路设计中增强电路的抗干扰能力,(LZ本身是做模拟IC设计的(传感器),对于EMC不是特别了解)想要了解一下电磁干扰的一些特性。1、电磁干扰在频域中的体现,是不是固定分布在某一特定频段,这样在设计中,将信号调制到干扰频段之外就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2、电磁干扰是不是同随机噪声一样,如果信号受到了干扰,是否可以通过多次测量取均值的方法来抑制;3、固定场景下的电磁干扰是不是会集中分布在某些固定频段,避开这些频段达到提高抗干扰能力的目的。

网友: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is the capability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systems to operate as designed in the forecasted electromagnetic (EM) environment,which is an important technique performance of th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the systems. EMC has the following two implications:

1)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that is, the disturbance produced by the equipment and systems that operate in a certain environment,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 required in their corresponding standard regulat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st items depend on the product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standards, for residential devices, ISM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devices and railway devices.

2)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 (EMS), that is, in normal operation, the devices and system in a certain environment can withstand the EM disturbance specified in their corresponding standard regulations.

EMC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integrated circuits can generally be classified as intra-chip or externally-coupled.

Intra-chip EMC problems result when a signal or noise created in one or more circuits interferes with the operation of another circuit on the same chip.

Externally-coupled EMC problems result when signals or noise generated on an IC interfere with circuits or devices off the chip; or conversely when noise generated externally interferes with the proper operation of the IC.

网友A:
很难防住所有的干扰,楼主可以考虑降低芯片本身的敏感度来解决

楼主:
了解了您的回复,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干扰源是多种多样的,既有随机的也有固定的,而且频带分布非常的宽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防住所有的干扰,楼主可以考虑降低芯片本身的敏感度来解决

是这样的,想要了解如何在芯片电路级设计时,能够提升抗干扰能力。目前了解的一些手段大多是版图设计上或者封装上的一些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