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新手有个问题

楼主(2025-01-11):
本人正在做五管的设计,仿真PVT时发现增益随温度的变化巨大,对来相关参数进行扫描后,发现随温度变化跨导和输出阻抗迅速减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器件参数的PVT变化正常,也不影响你使用的,因为这个电路一般不用做单极,而且也开环用做比较器或者闭环用来负反馈都不会有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