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两个波形相加?

楼主(2025-01-11):
calculator里面是把两个函数相加,我不是要函数相加,而是直接把两个波形相加。

网友A:
用运放做个  类似几种正弦波叠加成方波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做个  类似几种正弦波叠加成方波那种?

不是,我是指已经plot两个波形出来了,怎么直接相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指已经plot两个波形出来了,怎么直接相加?

2个信号发送到calculator,之后点击calculator的数字键盘的+  就可以了哈

欢迎使用iwave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信号发送到calculator,之后点击calculator的数字键盘的+  就可以了哈

欢迎使用iwave工具

你私信回复得很慢,怎么联系你?

网友:
输出波形可以在adel直接加

网友C:
在仿真界面上,direct plot时,直接选择transient sum就可以;如果是看波形的差,就选择transient differ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仿真界面上,direct plot时,直接选择transient sum就可以;如果是看波形的差,就选择transient differen ...

这是正解

网友:
1. TRAN仿真的话,直接ADE界面上Direct Plot菜单里面的“transcient sum”就能实现多个波形直接相加
2. 对于所有仿真类型,把对应波形送进calculator,然后点键盘上的“+”号,也是波形相加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C:
在仿真界面上,direct plot时,直接选择transient sum就可以;如果是看波形的差,就选择transient differen ...

为什么我点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