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压建立完成检测

楼主(2025-01-11):
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检测带隙电压建立完成

网友A:
电阻或者pmos做个弱上拉,n管gate接vbg,等vbg建立超过vt将检测信号下拉,后面波形做个整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或者pmos做个弱上拉,n管gate接vbg,等vbg建立超过vt将检测信号下拉,后面波形做个整形即可 ...

那P管的gate应该接什么电位啊,是不是就像一个反相器,但是P和N的gate接的是不同的电压,感觉有点像简化版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