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下管iso浮空接法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25-01-12):
求探讨呀~

网友A:
我看过paper上有这样做, 业界也有见过,
但我本身非常怀疑好处到底是什么?原则上ISO (if ntype well)应该接到最高电位,
不然非常怀疑ESD orlatch-up testing是否无疑虑。

楼主:
DC-DC因为SW存在负压情况,一般下管ISO (if ntype well)接地;但floating的确实不清楚考虑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DC因为SW存在负压情况,一般下管ISO (if ntype well)接地;但floating的确实不清楚考虑了什么。 ...

iso(ntype well)接地,怎么起隔离效果

网友(2025-12-05):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paper上有这样做, 业界也有见过, 但我本身非常怀疑好处到底是什么?原则上ISO (if ntype well)应该接 ...

有相关的论文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o(ntype well)接地,怎么起隔离效果

靠零偏也是有隔离效果的,牺牲一点正常情况下的隔离,解决负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paper上有这样做, 业界也有见过, 但我本身非常怀疑好处到底是什么?原则上ISO (if ntype well)应该接 ...

你好,有相关的论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相关的论文吗

一时半刻我也找不着, 可以的话建议直接流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