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测试

楼主(2025-01-12):
在测试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的SAR ADC分辨率为10bit,采样率为100MS/s。输入采用差分输入,即在信号源产生信号通过巴伦转换为差分输入到ADC芯片中;输出通过逻辑分析仪采样,由于设计芯片的时候没设置时钟输出,将逻辑分析仪采样率调至2.5GHz,最后通过每25个采样点取出现频率最多的数作为输出来处理,效果图如下:

输出码处理效果图

输出码处理效果图

然后测试结果:
1.在输出码形成的波形图中,出现较多的0,感觉像是在输入电压低的时候,即两个差分相差不大的时候,分辨率比较低?想问问各位的看法
2.输出的FFT图中,整体噪声偏大,两个谐波也很高,这种造成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首先输出时钟没设置,25倍下多数选择输出的码值不一定正确,再提高频率试试能不能提高准确度,最好根据前仿真输出码值的波形判断出一个准确的取值点,只有你测试后输出的波形图接近正弦,fft分析的谐波才是有意义的(不知道你fft用的什么窗函数,如果没加窗也没考虑相干采样肯定会有谐波的),目前看的这两个谐波根本没啥用。削顶削底消失后波形接近理想正弦了吗?还有谐波吗?接近的话enob还下降可能就是因为输入幅度太低了,最好前仿也给类似幅度后换算下,看看和测试对不对的上。

网友B:
消顶截底了,减小输入信号幅度再测
如果输入信号幅度比预期偏小,考虑有较大增益误差
看到正常的正弦波,HD才会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顶截底了,减小输入信号幅度再测
如果输入信号幅度比预期偏小,考虑有较大增益误差
看到正常的正弦波,HD ...

你好,现在我把输入幅度降低了,降到一定程度之后,顶部的1023这个码都没了,但是底部的0还是很多,这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我把输入幅度降低了,降到一定程度之后,顶部的1023这个码都没了,但是底部的0还是很多,这该 ...

换一张清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一张清晰的

说明可能还存在较大的offset

总之要测ENOB,不得出现削顶削底,否者失真自然明显
要想先看到ENOB大概有多少,就继续减小幅度,得有个正常的正弦波再分析
然后再去找gain offset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可能还存在较大的offset

总之要测ENOB,不得出现削顶削底,否者失真自然明显

你好,降了很多幅度之后,虽然削底没了,但是总体ENOB还下降了,我想问一下测试采样点取多少合适(我只取了4096)。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降了很多幅度之后,虽然削底没了,但是总体ENOB还下降了,我想问一下测试采样点取多少合适(我只取 ...

多做一些实验你就能找到规律了,ENOB vs. input amplitude,  SNR vs. input amplitude,THD vs. input amplitude。 8~12bit 点数我一般取一百万,顺便用于分析INL/DN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做一些实验你就能找到规律了,ENOB vs. input amplitude,  SNR vs. input amplitude,THD vs. input amp ...

谢谢,看了之后有在点调整,总体结果变好,但是还是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输出时钟没设置,25倍下多数选择输出的码值不一定正确,再提高频率试试能不能提高准确度,最好根据前仿 ...

谢谢,看了之后也是在做调整,我的窗是hanning,然后也是相干采样了,现在再增加频率或者调整输入信号幅度来观看结果。整体看上去就让我觉得每次调试都会有一两个码密度不对,也是苦恼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之后也是在做调整,我的窗是hanning,然后也是相干采样了,现在再增加频率或者调整输入信号幅 ...

码密度描述可能不准确,就是按道理我输入正弦波形进去,假设10进制,最后出来的0000,0001,0002,……,1024不应该长度一样吗,但是结果总是有长度很长的……

网友D:
逻辑分析仪的2.5GHz和100M的采样率会不会不太准确,然后取的25个点,逐渐在移动,有时候25个点恰好平均分布在两个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分析仪的2.5GHz和100M的采样率会不会不太准确,然后取的25个点,逐渐在移动,有时候25个点恰好平均分布 ...

处理数据的时候,我把数据接近的25个点作为第一组应该可以避免你说的问题,目前是回归仿真,看看能不能找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