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版图网表

楼主(2025-01-12):
LVS验证报错器件不匹配

查看了一下版图网表发现,schematic中的器件qpva在版图中被识别为了一个symbol  subckt中调用了另一个器件,所以无法正确识别器件

有大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识别吗,工艺库里的器件都是红色字,自己建的symbol都是蓝色字,所以这里把这个器件识别为了自己建的symbol

江湖救急,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器件盖上了其他的什么层次 ,例如高压的layer,,你可以查看工艺库中的这个器件的layer 都有什么,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器件盖上了其他的什么层次 ,例如高压的layer,,你可以查看工艺库中的这个器件的layer 都有什么,对 ...

两个器件差别是一个叫MV的层,但是我看了一下 外围包括保护环上都是没有这个MV层的,我单独把这两个器件画一个原理图 版图,跑lvs还是会识别错,无法识别qp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