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如何初始化mem

楼主(2025-01-12):
vcs后仿时想要初始化设计中的mem,试过initmem选项,但是好像不支持了,除了deposit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我基本也就见过这一种了,要不然就只能要求设计加一个宏,在mem的wrapper加一层初始化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也就见过这一种了,要不然就只能要求设计加一个宏,在mem的wrapper加一层初始化逻辑。。。。。。 ...

好吧,主要觉得deposit一条一条的标注太麻烦了

网友:
可以用脚本或者verdi工具把mem的路径提取出来,然后就简单了。肯定不能用手写呀,哈哈。

网友:
好问题,我也只知道deposit这个方法

网友(2025-03-02):
让后端出无复位寄存器的信号列表,如果是mem的话,ip里自带的write函数应该还是在的,要做一下适配

网友:
$readmemh或者使用PLI/VPI实现,或者memory自带的类似initialize_mem的函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