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将所选器件一键转换成DUMMY

楼主(2025-01-12):
第一次写脚本,没有系统地学过,写得有些粗糙,其中部分思路用的是论坛一个DummyMos的脚本的思路,本来想附上链接,找不到那个帖子了,在此鸣谢那位大佬。
那个脚本可以实现将器件沟道长度换成0.5u,我在那个脚本基础上,增加了自动给DUMMY连接栅极、自动添加栅极打孔、自动连接源漏以及自动添加”DUM“标识的功能。

说明:
1. 该脚本仅针对CMSC 0.153工艺有效!!!其他的工艺请自行修改部分参数。
2. 使用方法:
选择想要转换的器件,按Alt+D即可。

FOR_CSMC0.153工艺

楼主:
手敲的,可能会存在一点小问题。

网友A(2025-02-24):
请问有原版的那个脚本吗?可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原版的那个脚本吗?可以发一下吗

那个找不到了呢

网友B(2025-03-27):
  newVia = dbCreateVia(cvId viaDefId list(x y) R viaParams)
这句里面的list(x y),x和y是哪里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wVia = dbCreateVia(cvId viaDefId list(x y) R viaParams)
这句里面的list(x y),x和y是哪里的值?
...

这里的x和y是为了打孔的时候正好打在gate的中心位置,前面对bBox进行操作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