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九天AetherLVS验证报错无法识别对应MOS的问题

楼主(2025-01-12):
使用Aether绘制版图,跑LVS遇到上面的错误,无法识别对应MOS
从原理图点击对应的mos都能正确显示,但是跑lvs无法识别
确定版图中有MOS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在LVS验证时选中Flat Mode

网友A:
来一个report界面instance对比哪里的截图呗,只看这里有好几个原因可能导致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个report界面instance对比哪里的截图呗,只看这里有好几个原因可能导致这个错误 ...

楼主:
这是跑DRC的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看是Warning就没管

网友:
请问您在哪个地区?我们让AE和您联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