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28 官方pg supply cell内部是否加pb2b

楼主(2025-01-13):
请问N28官方io为何没有不同地加B2B的diode了?

在N12中,是cut cell里面有b2b的diode,可以让io的地和VSS之间有B2B diode,为何N28里面,pg cell自己本身里面没有看到VSSPST和VSSpin之间有B2B diode,
也没看到cut cell有。那如何实现不同地之间有B2B diode?

网友A:
因为VSS没有断掉,完全贯穿整个IO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VSS没有断掉,完全贯穿整个IO RING

我意思是VSS和io的地VSSPST的B2B diode这个在哪里?

网友A:
PVSS3cell里面应该有吧,这个你自己直接在网表里面找diode器件,看看在哪个cell里面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SS3cell里面应该有吧,这个你自己直接在网表里面找diode器件,看看在哪个cell里面有就可以了。 ...

看这个图里面PVSS2里面VSS和VSSPST之间有esd clamp这个就可以确定这两个地之间是有diode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