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mapping 问题

楼主(2025-01-13):
请问大家,在工艺转换过程中,tsmc的IP层需要mapping成smic的VSIA层吗?这两层都是ip标识层,不转换会有啥风险?

网友:
我也等个答案,因为理论上不会对DRCLVS结果有什么影响,当时写文件是按照gds num相互转换了的

网友:
都是一样的stream number,不需要任何操作,直接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