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毕业半年出去面试面试一般会问什么问题呢(已经有一年工作经验了)

楼主(2025-01-13):
刚毕业半年出去面试面试一般会问什么问题呢(已经有一年工作经验了)

网友A:
大学时候就进外包公司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学时候就进外包公司了么?

不是外包公司 就是一个小公司 但是现在小公司资金链断了 倒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外包公司 就是一个小公司 但是现在小公司资金链断了 倒闭了

现在资历门槛比以前高一些,有些公司要七年以上的了。一年经验如果得到面试的机会,可能没有做过太多模块,但是要尽量展示自己了解的东西,表示对一些专业的事情有一个概念。

如果面试的话,一般问你做过啥。可以回答是什么种类的芯片的哪些模块。面试官会根据你的回答来考虑后面要往下深挖的后面的提问。

对于你做过的模块,需要大致了解该模块的作用,注意哪些细节。

对于latch up的发生原理 造成的危害 解决手段 解决手段是在哪方面起作用,这些也需要准备一下。

以及ESD相关的问题,ESD画法,ESD某画法有什么好处。

EMIR问题,EM发生的原因, EM IR怎么修,软件的使用。

话语中需要透露出,你有用。面试时候自信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资历门槛比以前高一些,有些公司要七年以上的了。一年经验如果得到面试的机会,可能没有做过太多模块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资历门槛比以前高一些,有些公司要七年以上的了。一年经验如果得到面试的机会,可能没有做过太多模块 ...

你好,你的头像为什么扁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头像为什么扁扁的

工作の热情把我融化了

网友:
请问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