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芯片signoff与验证的一些问题,希望大佬解答!

楼主(2025-01-13):
1.signoff前大体需要进行哪些验证呢?
是时序验证、物理验证、功能验证、低功耗验证、电源完整性验证这几个吗?还有其他的吗?
2.关于形式验证和功能验证。
形式验证比较两个设计(通常是RTL与综合后的网表)在逻辑功能上的等价性。
功能验证是验证一个电路设计是否与预期的设计规范相符合的过程,以确保电路正确地执行其所有预期功能。
想问一下形式验证是包含在功能验证里的一种验证方法吗?因为看到有介绍说形式验证是功能验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解释说这两种验证方式是互补的,因为它们有一个区别是有没有实际输入,所以不太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希望有大佬能够解答一下!
3.不同的类型的(FPGA、SOC、ASIC....等等)的signoff前验证方法会有不同吗?

网友A:
signoff 还包括LVS/DRC
formal verification包括
1, 基于assertion 的formal verification
2, equivalence check
比较2个设计有2种equivalence check,一种是RTL跟netlist比较,这种是基于flip-flop的等价比较。另外一种是基于输入输出比较等价(比如retiming优化)

FPGA跟ASIC、SOC的signoff有点区别,FPGA只要功能验证和STA clean就可以了。SoC看公司不一样吧,有些公司需要在FPGA或者emulator上针对应用的demo功能过了才能signoff(其实就是功能验证的升级版)。

VBA的验证和功能验证是互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off 还包括LVS/DRC
formal verification包括
1, 基于assertion 的formal verificatio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