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tie住信号变高阻问题

楼主(2025-01-13):
在前仿中看到一些tie0或tie1的信号,在后仿里直接变成高阻态了,但是仿真过了,这是啥原因?感觉是被优化掉了,因为网表里例化模块的时候tie住的信号没有了,这个是怎么个过程啊?

网友A:
就是综合的时候优化了,假设里面的逻辑时一个信号A & 这个输入端口,如果输入端口接1,这个逻辑就变成了A,就不需要这个输入端口了,此时在网表里面这个端口也就浮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综合的时候优化了,假设里面的逻辑时一个信号A & 这个输入端口,如果输入端口接1,这个逻辑就变成了A, ...

DC如何设置不进行常量的优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综合的时候优化了,假设里面的逻辑时一个信号A & 这个输入端口,如果输入端口接1,这个逻辑就变成了A, ...

一语顿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