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发N-ACK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5-01-13):
I2C 发N-ACK的条件是什么? 谢谢

网友:
1、Master 发送了错误的Slaver ID, Slaver匹配失败后发送No-ACK;
2、在连读的状态下,Master在最后一个读出数据的响应处发送No-ACK,告知Slaver不需要继续读出数据;
3、如果有做CRC校验的话,校验失败时也需要发送No-ACK

楼主:
stop前一定是N-ACK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stop前一定是N-ACK么

我的理解是不一定,关键点在于总线的控制权,下面分情况讨论。
1、写状态时,Master向Slaver发送数据,Slaver回ACK之后,SDA的控制权回到Master,此时Master可以继续发送写入数据,也可以发送STOP。 同理,如果Slaver校验失败,回的是NO-ACK,同样会交出SDA控制权,Master可以选择继续发数据或者STOP。
2、读状态时,Slaver向Master打出数据,Master如果回复ACK,此时Slaver会回到继续发送数据的状态,并占用SDA控制权,此时Master没法发送STOP。Master如果回复NOACK,Slaver会认为连读结束,交出SDA控制权,Master可以发STOP。
关于读状态的补充,由于I2C总线是低电平优先级高,所以如果Slaver打出的数据是全1时,Master也可以在Slaver控制总线的情况下,强行发送STOP,但不建议这么干。
总体而言,除了I2C规定的传输层协议之外,如何切换总线控制权,还需要看设计上,协议层是怎么规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