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波形如何显示定点小数?

楼主(2025-01-13):
    如题,最近在做算法IP,处理的数据是带精度的定点数,但是verdi初始状态下只能显示整数,求助一下怎么在verdi波形中直接将整数显示成定点数(精度已知的情况下)。

楼主:
有朋友知道吗,谢谢了

网友:
很不幸,Verdi没法直接显示Fixed-Point格式。
一种workaround的方式是在testbench当中定义real型实数变量,将DUT里面的定点数计算后赋给该real变量,如:

real d1;
assign d1 = $signed(DUT.x) / 32.0;

然后在Verdi里面把d1当成Analog信号来设置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