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 PLL中,Vtune再接近vdd和gnd的时候,如何分析CP mismatch的影响?

楼主(2025-01-13):
在一个BT项目中,测试DeltaF2的指标,因BT是GFSK,TX输出频率是在载波+/- 250KHz跳跃(TX 数字基带做,PLL单频率),但在时域上,系统测试DeltaF2偏离250KHz将近100KHz多。
某一个VCO_caps下,在头尾,即就是VTUNE接近Vdd/gnd出性能好,反之则差,调节Icp_os也会有变化。
  一般PLL都是再接近open loop下得到的较好的性能;但这个PLL不是。
目前判断是Vtune在极限值附近,CP 的matching反倒更好?目标频率所需Vtune对应的Io=Iup-Idn,剩余的Iup-Idn-Io=0,即就是P和N更加match导致的?
请大家给点思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