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独立仿真vivado的HBM IP的方法(有偿)

楼主(2025-01-13):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vivado的HBM IP库,然后编写测试代码,再仿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vivado的HBM IP库,然后编写测试代码,再仿真即可。

能否展开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vivado的HBM IP库,然后编写测试代码,再仿真即可。

我用联合仿真搞定了,能仿真,用vivado导出vcs仿真脚本,改一下参数就能仿真用verdi看波形了

网友(2025-08-14):
引用 楼主:
我用联合仿真搞定了,能仿真,用vivado导出vcs仿真脚本,改一下参数就能仿真用verdi看波形了 ...

大神,联合仿真,vcs和vivado用的版本分别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