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极跟随器的带宽为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25-01-13):
源随器作为隔离级以及滤除噪声的一级,源随器这一级的带宽设置为前一级的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
个人理解 做成一样的就行 但建议做大点留有margin ,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你这一级要传递多大频率的信号  如有错误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