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3Vmos管如NCH3可以用1.62V的电源电压供电吗?

楼主(2025-01-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3.3的mos比1.8的阈值电压大很多,在1.8V下你能保证电路功能没问题就行。1.8V的mos管也能工作在3.3V下,前提是保证四端口电压差不超过1.9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3.3的mos比1.8的阈值电压大很多,在1.8V下你能保证电路功能没问题就行。1.8V的mos管也能工作在3.3V下 ...

好的好的  目前1.8V电源电压用的3.3V的管子,然后做PVT时V要用±10%的1.8V,也就是1.62,1.8,1.98三种电压,但是1.62的极端情况下(如-40℃。sf工艺角)一直有点问题,所以想问下1.62V电源电压下可以用3.3V的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