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后仿真dhpwbn问题

楼主(2025-01-13):
利用spectre提取网表文件进行后仿真
但是发现网表文件中有寄生二极管(dhpwbn)
仿真时,没有对应器件的模型导致ADE仿真出现ERROR

问题:
1.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做什么设置在提取网表这步,过滤掉寄生二极管(也就是忽略寄生二极管)?
2.忽略寄生二极管会影响仿真的真实性么?

网友:
它既然能提,就应该有对应的model,我觉得应该看看model文件,是不是有些corner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