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链,如果要增加延时,怎么挂小电容啊?

楼主(2025-01-13):
小电容一般选多大的?

小电容是挂在每一级的输出上,还是只挂在末级的输出上啊?

网友:
挂在每一级的输出上  大小和你选择x几的inv正相关 可以用最简单的x1版图抽一个准确的小电容值

网友A:
电容多大看你要延时多久,可以挂在每一级输出上,也可以挂在中间某一级上,不建议挂在末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多大看你要延时多久,可以挂在每一级输出上,也可以挂在中间某一级上,不建议挂在末级。 ...

为什么不建议挂在末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建议挂在末级啊?

我的理解是输出加了电容上升沿下降沿都会变慢,后面没有施密特或逻辑门的话失真会偏大,所以我一般不会只加在输出上,要么每一级都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建议挂在末级啊?

挂在末级输出信号不就变成斜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