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的多人协同工具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5-01-13):
最近遇到些多人协同工作设计的问题,老师需要让我搞一个多人协同工作的 cadence ,我完全没有方向啊? 这个有人有经验可以分享下嘛

网友:
版本控制 ClioSoft SOS ?

楼主:
不是git这种版本控制,他是想要能够协同制作一个大型器件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git这种版本控制,他是想要能够协同制作一个大型器件这种

了解一下 ACL (setfacl ) ,设置多人可编辑同一个 cel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 ACL (setfacl ) ,设置多人可编辑同一个 cell  。

setfacl 好像在nfs集群里不生效,有点难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facl 好像在nfs集群里不生效,有点难顶

NFS 集群中的机器,挂载的目录统一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FS 集群中的机器,挂载的目录统一即可。

集群里肯定是要挂载相同的路径,要不软件没法用。他在nfs集群里用不了的原因是nfs的版本是3,如果是nfs4的话,配合nis或者windows a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群里肯定是要挂载相同的路径,要不软件没法用。他在nfs集群里用不了的原因是nfs的版本是3,如果是nfs4 ...

我看了下 我内网应该是 nfs4的,不过acl 只对单台设备有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 nis的设备设置 ac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