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提后仿网表时PEX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5-01-13):
各位大佬,我再进行后仿真时遇到了问题,请帮忙看一下。
在PEX中,如果 在Output中的Use Names From这一项选择schematic,最后提出来dspf的网表加入电路后会报错,如截图所示

但是改成schematiconly这一项后就没报错了,不知道两者区别在哪里,我看大部分都是选择schematic呀。

(我进行了部分BOX,报错中的错误位置就在BOX掉部分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可以对两种方式提出来的DSPF网表做一个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