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pipelined sar的问题

楼主(2025-01-13):
初学pipelined sar,有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搞明白。对于8+7(一位级间冗余)的14bit adc,第一级sar的CDAC电容热噪声是要满足8bit还是14
bit呢?同样的,第二级CDAC电容大小是要满足6bit热噪声/gain还是14bit热噪声/gain呢?

网友A:
first stage is the full resolution
second stage is its resolution

网友B(2025-02-26):
老哥这个问题您最后的结论是啥?,如果像下面的chungming老哥说的,但我看论文里他们第一级电容都取得和第二级差不多很小,满足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st stage is the full resolution
second stage is its resolution

谢谢,因为有级间冗余,那么第二级是满足7bit还是6bit的resolutio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个问题您最后的结论是啥?,如果像下面的chungming老哥说的,但我看论文里他们第一级电容都取得和第 ...

那个大佬说的是对的,论文里面比较小可能是因为本来电路其他非理想因素占大头,就不在意热噪声这点影响了,有些论文14bit可能最后enob只有10点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大佬说的是对的,论文里面比较小可能是因为本来电路其他非理想因素占大头,就不在意热噪声这点影响了 ...

最主要的我认识是残差放大器的噪声,Pipelined SAR ADC厉不厉害就看他了,个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