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时lvs.rep提示多了两个cell电地的port

楼主(2025-01-13):
在做lvs验证时,layout上的port数量是对的,spi文件里显示是 VDD=VDDD GND=VSSS,感觉也是没问题的。查看lvs.rep,显示source的文件是GND:GND    VDD:VDD,spi文件多了两个cell内部定义的 VDD GND的port,感觉在spi里已经map了,不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VDD=VDDD GND=VSSS没有map成功,之前的项目这样做没有这样的问题,有大佬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1.似乎是globalConnection 的问题,可以检查下写出的网表里面有没有PG信息,照道理是需要写出来的哦
2.source 网表中是有VDDD 的但是只连接了一个东西,这是很异常的

网友B:
可能你的数字总网表里VSSS和VDDD是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似乎是globalConnection 的问题,可以检查下写出的网表里面有没有PG信息,照道理是需要写出来的哦
2.sour ...

1.globalconnection是有定义的,这个之前那检查过的

2.这个异常问题我没找到原因,我尝试修改了好多可能的原因进行测试,还是不行。 后来我将所有的文件删掉,重新生成spi文件,恢复到最初始的,居然过了,这种有可能是工具原因导致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数字总网表里VSSS和VDDD是单独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spi文件里:1.每一个.SUBCKT后都有VDDD VSSS的定义;2.Xinsts的句尾也有VDD=VDDD GND=VSSS的定义。这种定义应该是没问题的。

现在是过的。因为后来测试太多,恢复初始是过的了,我怀疑是环境没搞好,是工具的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1.globalconnection是有定义的,这个之前那检查过的

2.这个异常问题我没找到原因,我尝试修改了好多可能 ...

1.我也曾经怀疑过很多次calibre,但是每次都是挑战失败。现在你的数据已经删除了,也无从查起;
2.globalConnection 定义,写网表也不一定会写出来,取决于命令有没有用错,需要看转成spi 后cell 后面的PGpin 有没有接VDDD 和VSSS,要不然相当于没接。
3.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跑flow 的时候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了bug,或者服务器卡死,造成数据版本对不齐的情况,这种情况就很多了,有时候一帆风顺反而让人不太放心,解决一些问题后pass 反而能安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也曾经怀疑过很多次calibre,但是每次都是挑战失败。现在你的数据已经删除了,也无从查起;
2.global ...

好的,谢谢您的解释,对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数字总网表里VSSS和VDDD是单独的

感谢您的回复,确实是单独定义的,单独定义也是可以的,对吧?
您说的数字总网表是指“v2lvs -v .v文件 -o .spi文件 ”  这个spi文件,对吧,我是在spi这个文件里面的.SUBCKT的末尾都有 VDDD VSSS的定义;
并且Xinst 的末尾处有VDD=VDDD GND=VSSS。
如果不是这样单独定义,总定义是是直接在spi文件的前面加.GLOBAL的定义嘛,可以举个简单的命令行示范一下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确实是单独定义的,单独定义也是可以的,对吧?
您说的数字总网表是指“v2lvs -v .v文件 - ...

是v2lvs后的网表,你的总网表既然有单独的vddd和vsss,你在总网表后面加个语句就行,将vddd和vdd连接,vsss和gnd连接

上面两个图片是我之前项目的网表,efuse有单独的电源pin,但实际上就是连到vdd的,需要添加连接关系,你改一下试试看吧,一般跑数字lvs,不定义global power name的,怕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v2lvs后的网表,你的总网表既然有单独的vddd和vsss,你在总网表后面加个语句就行,将vddd和vdd连接,vs ...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