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I和WPE

楼主(2025-01-13):
有个问题, STI技术是在非有源区的地方挖槽用绝缘介质填充(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削弱寄生的影响,但是由于沟槽的绝缘介质处和有源区处会互相挤压,影响靠近STI处器件的性能。 而WPE 是在阱边,因为离子注入时的随机散射,阱边的浓度会比其它地方要多一点, 如果MOS管离阱边太近也会影响它的性能,如图A所示。
问题来了,WPE和STI同时考虑的情况下, 如图B所示, 流程应该时先做NWELL然后上面做MOS管,所以WELL阱边浓度高的地方应该会被挖掉填充绝缘介质的,那么WPE真的能影响到器件吗,现在的情况下看唯一需要考虑的只有STI的问题。难道说STI的槽不够深不足以挖掉阱中浓度高的部分吗?
附带一个问题, 如果C所示, 对于NMOS是不是有对应的PWELL,像图中画出来的那样, 跟NWELL差不多的制作流程。

网友A:
如你所说,STI的槽不够深不足以挖掉阱中浓度高的部分,你可以想想假如足以全挖掉的话,N阱是不是就会又被STI分割成很多N阱。
附带问题答案当然是PWELL和NWELL制作流程一样了,不然NMOS直接放在PSUB上了,那相当于是制作LVT N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STI的槽不够深不足以挖掉阱中浓度高的部分,你可以想想假如足以全挖掉的话,N阱是不是就会又被ST ...

谢谢, 那在SOI工艺中应该就没有WPE效应了吧。

网友B:
啊 难道我记错了吗,不是先做AA-PH,后面才是做井方面的注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 难道我记错了吗,不是先做AA-PH,后面才是做井方面的注入吧

不清楚你说的AA-PH是指什么,反正STI(浅槽隔离工艺)的流程是N/P well → 挖STI槽 → poly → N/P difftion,阱的注入是第一步,没有步骤在它的前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AA-PH是指什么,反正STI(浅槽隔离工艺)的流程是N/P well → 挖STI槽 → poly → N/P difft ...

AA-PH是做STI的那道工序,我刚看了下确实是你记错了,AA-PH ->N/P well ->DG-PH ->poly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AA-PH是指什么,反正STI(浅槽隔离工艺)的流程是N/P well → 挖STI槽 → poly → N/P difft ...

很详细的0.18um process flow
https://bbs.eetop.cn/thread-846992-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A-PH是做STI的那道工序,我刚看了下确实是你记错了,AA-PH ->N/P well ->DG-PH ->poly ...
...

我参考的资料是《半导体制造技术》第九章里的内容,书中是写阱注入是在STI刻槽前进行的。

根据我个人理解,如果先刻槽的话,阱的注入岂不是会被槽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参考的资料是《半导体制造技术》第九章里的内容,书中是写阱注入是在STI刻槽前进行的。

根据我个人理 ...

那就奇怪了 这本书 我没有看过,不过我看了下手边集成电路物理设计的相关章节以及网上的资料 还有我曾经的fab厂flow都是先做STI,等我去看看你的书再回复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奇怪了 这本书 我没有看过,不过我看了下手边集成电路物理设计的相关章节以及网上的资料 还有我曾经 ...

我也懵了,确实有部分资料是讲先STI槽再阱注入的,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懵了,确实有部分资料是讲先STI槽再阱注入的,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我也很懵啊 ,我先找你那个书看看 ,有没有可能存在两套生产流程,两个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