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2024.09安装求助

楼主(2025-01-13):
无linux基础,按照网上教程折腾一两周了,安装Sentaurus 2024.09过程遇到license问题,在线求助大佬们支招,

平台:VMware ESXi 8.0
虚拟机系统:CentOS 8.5.2111

安装进度:
1.scl2024.06、sentaurus2024.09已经完成安装
2.CentOS已更换aliyun yum源,可以正常下载库文件
3.使用1patch对每个软件patch了(暂不清楚该步骤是否有问题)
4.使用scl_keygen生成了license(暂不清楚该步骤是否有问题)
5.配置了环境变量(暂不清楚该步骤是否有问题)

目前问题:
sssverify验证license未通过,如下图所示,提示license无效

lmgrd挂载license后,输入软件swb命令提示如下错误: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楼主:
大佬们支支招,急求

楼主:
环境变量设置如下,如有问题请帮忙指正

楼主:
src修改了时间,如下图quan'chu位置,不清楚有没有改对

楼主:
scl_keygen设置如下,请帮忙确认

楼主:
目前问题主要是license,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生成一个license,  eda  000c29aae8d6   27000

网友A:
软件分享出来,大家一起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问题主要是license,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生成一个license,  eda  000c29aae8d6   27000 ...

把你生成的lic,截个图我看下。大概前10行的就行

网友C:
有人说scl2021.03以后的版本起不来,也有人说cent8搞不了推荐用stream9安装的。不过我没有亲自试过,不晓得是否有效。

网友:
有精力的各种变量都折腾一遍试试看,没有精力的也不用非折腾最新的版本,毕竟只是个软件而已,以前的版本其实也够用的

网友D:
sssverify怎么可能过,又不是正版license。

网友:
你确定scl启动了吗?看下scl日志

网友:
1、需要先确定lmgrd 是否正常 2、如果lmgrd正常是不能lmstat到feature  3、 使用-l指定日志路径查看日志 4、license你生成后是否有patch

网友:
if u share sentaurus i will can help you

网友:
if u  share sentaurus i will help u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sverify怎么可能过,又不是正版license。

好吧,我还一直在验证license,不过启动软件确实也报错,目前还不清楚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说scl2021.03以后的版本起不来,也有人说cent8搞不了推荐用stream9安装的。不过我没有亲自试过,不晓得 ...

看到有人8和stream9都可以的,但我用stream9下载不了redhat-lsb,就该用8.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生成的lic,截个图我看下。大概前10行的就行

截图:(我换了个设备,所以MAC地址和上面留下的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还一直在验证license,不过启动软件确实也报错,目前还不清楚啥原因 ...

对啊 这个命令一辈子都不可能过的 能用的放心 不用管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分享出来,大家一起搞

看到网上有人说要换别人patch好的scl文件才能用,所以我的资源可能不行,等我解决问题安装好了我会把资源分享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网上有人说要换别人patch好的scl文件才能用,所以我的资源可能不行,等我解决问题安装好了我会把资源 ...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截图:(我换了个设备,所以MAC地址和上面留下的不一样了)

看上去好像lic的格式不对噢
第2行snpslmd后面需要加一下路径地址
第3行好像也需要加一下USE_SERVER

网友C:
看上去好像lic的格式不对噢 第2行snpslmd后面需要加一下路径地址 第3行好像也需要加一下USE_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好像lic的格式不对噢
第2行snpslmd后面需要加一下路径地址
第3行好像也需要加一下USE_SERVER

试了一下,现在license报错如下

网友E:
license文件要patch,确认license文件里面有sentaurus的feature,安装的文件和scl都要patch
./pubkey_verify -y
./synopsys_checksum -y
./SynopsysMonoSlayer -a
这三个patch都需要,实测centos8.10系统这样弄了后vcs2022  dc2022都可以跑。

网友:
license做好要patch,确认一下license有sentaurus需要的feature,安装的软件和scl都需要patch,如下命令:
./pubkey_verify -y
./synopsys_checksum -y
./SynopsysMonoSlayer -a
实测rocky8.10系统下vcs2022,dc2022等都可以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好像lic的格式不对噢 第2行snpslmd后面需要加一下路径地址 第3行好像也需要加一下USE_SERVER ...

尝试加上了,也是不行,报错: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楼主:
引用 楼主:
截图:(我换了个设备,所以MAC地址和上面留下的不一样了)

是不是我license工具的问题,有老哥能帮忙生成一个licen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cense文件要patch,确认license文件里面有sentaurus的feature,安装的文件和scl都要patch
./pubkey_veri ...

license不是做好直接丢进去的吗,我安装的scl和sentaurus都patch了的
这三个都要patch?能说清楚点嘛,我linux基础就那么一丢丢

网友:
直接让人远程你解决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现在license报错如下

看上去格式是对了的,提示不match的话应该是里面内容有问题吧,少了什么feature字段??

网友:
这么就没来都有2024的啦。我还在用2022,我看了一下,会不会是版本太新,之前的patch不好用了?
另外我scl不一定需要这么新的版本,我还用的2018,或许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环境变量设置成你的地址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SYNOPSYS_DIR/license/synopsys.lic
export LM_LICENSE_FILE=$SYNOPSYS_DIR/license/synopsys.lic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变量设置如下,如有问题请帮忙指正

能否看看lmgrd报错是啥

网友(2025-03-02):
佬,我也想求软件,仅学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环境变量设置成你的地址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SYNOPSYS_DIR/license/synopsys.lic
export LM_LI ...

网友:
在论坛里好像看到过SCL的版本要大于等于TCAD的版本

网友F:
求大佬帮忙看看许可证什么问题,一直卡在这了,安装的tcad是2022.03的,SCL是2024.0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大佬帮忙看看许可证什么问题,一直卡在这了,安装的tcad是2022.03的,SCL是2024.06的 ...

网友F:
我看了下我的SCL里面没有snpslm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下我的SCL里面没有snpslmd

scl/2024.06/linux64/bin  这个路径下面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scl/2024.06/linux64/bin  这个路径下面没有吗?

没有

网友F:
已经设置,lmgrd过了,但是跑SWB会出现下面问题,求助大佬

[tcad@localhost ~]$ swb
Feature removed during lmreread, or wrong SERVER line hostid.
Feature:       swb_all
License path:  /usr/synopsys/scl/2022.12/admin/license/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92,234
Error checking 1 licenses of feature swb_all [2022.03]
[tcad@localhost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设置,lmgrd过了,但是跑SWB会出现下面问题,求助大佬

你的scl之类的都patch了吗

网友(2025-04-29):
资源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格式是对了的,提示不match的话应该是里面内容有问题吧,少了什么feature字段?? ...

请问如果少了feature应该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果少了feature应该怎么加?

同问,老哥,研究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环境变量设置成你的地址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SYNOPSYS_DIR/license/synopsys.lic
export LM_LI ...

你好,用了你的lic,提示没有feature可用,怎么解决呢?

17:10:00 (snp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7:10:00 (snpslmd)      ==>INCREMENT XVVCDebugger snp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000c2985ee8a
17:10:00 (snp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7:10:00 (snpslmd)      ==>INCREMENT yopsys-Release snp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000c2985ee8a
17:10:00 (snpslm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othost
17:10:00 (snpslm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17:10:00 (snpslm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6 Exit reason 4
17:10:00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6 (No features to serve)
17:10:00 (lmgrd) snpslm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17:10:00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17:10:00 (lmgrd)
17:10:00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17:10:00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17:10:00 (lmgrd)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17:10:00 (lmgrd) /opt/tools/test/synopsys.lic
17:10:00 (lmgrd) 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网友(2025-06-18):
也碰到相同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can anyone share the program itself?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