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多反馈回路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5-01-13):
我在做一个LDO。
LDO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偏置电流带有交流小信号,这是因为设计有采样管来采样负载电流,功率管和采样管的比例为50:1。EA的输出EA_out驱动功率管和采样管的栅极,采样电流因此含有交流小信号。而采样电流的一个比例给到了EA第一级和第二级放大器的偏置电流,本身EA第一级和第二级也有固定的偏置电流。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仿真设置??
iprobe器件和STB仿真? 无穷大的电感和无穷大的电容截断反馈环路和AC仿真?
希望有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lstb 命令可以嘛,从不同的地方断开有不同的loop函数,都稳定就好

楼主:
如附图所示。Ib1和Ib2是EA自身偏置电流,Is1和Is2是负载电流的采样,并作为放大器的偏置电流。

多反馈环路

多反馈环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附图所示。Ib1和Ib2是EA自身偏置电流,Is1和Is2是负载电流的采样,并作为放大器的偏置电流。
...

我是在Vgate点引入Iprobe器件,用STB仿真,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