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打开波形指令

楼主(2025-01-13):
平常都知道verdi -ssf aaa.fsdb就可以直接弹出verdi并打开波形子界面;
但是如果我有aaa.fsdb   bbb.fsdb  ccc.fsdb文件,我希望一个指令可以打开三个fsdb文件,就是输入完指令后,在一个verdi窗口中,下面包含3个nWave的窗口,且分别是打开这三个fsdb文件的波形窗口,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W-2024.09-SP1文档,1685页,是这样描述的
Loads FSDB (*.fsdb), virtual FSDB (*.vf), gzipped FSDB
(*.fsdb.gz), bzip2 FSDB (*.fsdb.bz2), waveform dump
(*.vcd, *.vcd.gz) files, or FSDB file lists (*.flst).
For individual FSDB files, 1 - 16 files may be specified
at a time.
Example:
verdi -f run.f -ssf file1.fsdb file2.fsdb... file16.fsdb
or
verdi -nWave -ssf demo1.fsdb demo2.fsdb demo3.fsdb
For a file list, each FSDB or virtual file must be listed on
a separate line with the full or related path to the file.
Unlimited files are supported. A pound (#) sign and a
semicolon (;) character are used for comments, but they
must be on separate lines. For example:### Normal
FSDB file with full path
/home/proj/mod/file1.fsdb
/proj/simrun/file2.fsdb
;; Normal FSDB file with related path
../mod2/file3.fsdb
./file4.fsdb
## Virtual FSDB file works as well
virtual1.vf
/home/proj/mod/virtual2.vf
####
./filen.fsdb ## Comments after path are not allowed
Note:
When using -ssf to specify an FSDB file and
the simulator type is specified in the FSDB, the
simulator type is set automatically.

网友:
verdi W-2024.09-SP1  '' Verdi and Siloti Command  Reference '' 文档1685页,是这样描述的

Loads FSDB (*.fsdb), virtual FSDB (*.vf), gzipped FSDB
(*.fsdb.gz), bzip2 FSDB (*.fsdb.bz2), waveform dump
(*.vcd, *.vcd.gz) files, or FSDB file lists (*.flst).
For individual FSDB files, 1 - 16 files may be specified
at a time.
Example:
verdi -f run.f -ssf file1.fsdb file2.fsdb... file16.fsdb
or
verdi -nWave -ssf demo1.fsdb demo2.fsdb demo3.fsdb
For a file list, each FSDB or virtual file must be listed on
a separate line with the full or related path to the file.
Unlimited files are supported. A pound (#) sign and a
semicolon (;) character are used for comments, but they
must be on separate lines. For example:### Normal
FSDB file with full path
/home/proj/mod/file1.fsdb
/proj/simrun/file2.fsdb
;; Normal FSDB file with related path
../mod2/file3.fsdb
./file4.fsdb
## Virtual FSDB file works as well
virtual1.vf
/home/proj/mod/virtual2.vf
####
./filen.fsdb ## Comments after path are not allo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