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数字需要pex运行生成的文件是没有反斜杠的?怎么处理?

楼主(2025-01-14):
怎么才能在运行过程中把反斜杠去掉呢?目前运行的结果如下:

网友A:
PEX Options里面我看Format有个Hierarchy separator,是个反斜杠,可以改成空格吧,我猜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 Options里面我看Format有个Hierarchy separator,是个反斜杠,可以改成空格吧,我猜的,你可以试试 ...

没找到呢,方便给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 Options里面我看Format有个Hierarchy separator,是个反斜杠,可以改成空格吧,我猜的,你可以试试 ...

谢谢 是对的,找到了

网友B:
用vi编辑器的全局替换应该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i编辑器的全局替换应该也行吧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敢这样操作,害怕有问题,所以运行的过程处理,但是实际结果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