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考虑ocv时,source latency应该设置吗?

楼主(2025-01-14):
想问一下大哥们,考虑ocv的时候,我应该设置clk的source latency的值吗?

昨天刚看到有关ocv的内容,觉得他的悲观设置还是挺有道理了,便在pt里使用了,但是在report_timing时,我看到它在计算arrival time,考虑最大情况下,是把clk的source latency和network latency都加上去了,然后在计算require time,考虑最小情况下,是没有加上clk的source latency和network latency的。
可是我认为这样子在考虑reg to  reg的timing path时,不就把clk的source latency加入进去了吗?
我个人认为这是有问题的,reg to reg之间难道不是只考虑skew吗,所有寄存器的clk不应该都拥有相同的source latency吗?如果是拥有相同的source latency的话,reg之间的timing path就不应该把它加进入吧?
那我如果为了避免这一点(也就是说,我既想使用ocv,又认为不应该把source latency加进去),我是否应该把source latency的值设置为0呢?这样做会在其他地方出现问题吗,比如说考虑input to reg或者input to output的timing path的时候。
求大哥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