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做过2A输出能力的电荷泵吗?

楼主(2025-01-14):
如题,是要做高边驱动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简单用I=C*V*f计算一下2A你都需要什么参数,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用I=C*V*f计算一下2A你都需要什么参数,可能吗

我这个是片外电容的,电容在几百nF,频率250k,电压VS+15V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的cp电流是这种的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的cp电流是这种的是啥原因

你这CP没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