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vncserver命令创建vnc端口,输出log提示创建成功,但实际无该端口

楼主(2025-01-14):
通过vncserver命令创建vnc端口:

  1. vncserver :20 -depth 24 -geometry 1920x1080

输出如下log,提示创建成功:

  1. New 'hpc2:20 (user1)' desktop is hpc2:20

  2. Starting applications specified in /home/user1/.vnc/xstartup
  3. Log file is /home/user1/.vnc/hpc2:20.log

但运行ps命令后,实际无该端口:
ps -ef | grep vnc | grep user1
user1  31210  37312  0 14:51 pts/321  00:00:00 grep --color=auto vnc

正常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ps -ef | grep vnc | grep user2
user2  76066      1  0  2024?        02:09:25 /bin/Xvnc :5 -auth /home/user2/.xauthp7BMoD-depth 24 -desktop hpc2:5 (user2) -fp catalogue:/etc/X11/fontpath.d -geometry1920x1080 -pn -rfbauth /home/user2/.vnc/passwd -rfbport 5905 -rfbwait 30000
user2  76959      1  0  2024?        00:00:00 /bin/sh /home/user2/.vnc/xstartup

哪位大佬可以帮忙找下vnc端口未创建成功的原因,谢谢。

网友A:
home下.vnc目录有没有xx:20.pid文件存在,没有的话就是没创建成功。
另外,log要看.vnc下的hpc2:20.log。可以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me下.vnc目录有没有xx:20.pid文件存在,没有的话就是没创建成功。
另外,log要看.vnc下的hpc2:20.log。可 ...

你好,大佬,查了下,.vnc目录没有xx:20.pid文件,log文件如下:

Xvnc TigerVNC 1.8.0 - built Apr 22 2020 15:41:59
Copyright (C) 1999-2017 TigerVNC Team and many others (see README.txt)
See http://www.tigervnc.org for information on TigerVNC.
Underlying X server release 12004000, The X.Org Foundation

Tue Jan 14 15:38:00 2025
vncext:      VNC extension running!
vncext:      Listening for VNC connections on all interface(s), port 5920
vncext:      created VNC server for screen 0

(imsettings-check:85690): IMSettings-WARNING **: 15:38:03.990: Could not connect: Connection refused

(imsettings-check:85690): GLib-GIO-CRITICAL **: 15:38:03.990: g_dbus_proxy_call_sync_internal: assertion 'G_IS_DBUS_PROXY (proxy)' failed

** (process:85593): WARNING **: 15:38:04.050: Could not make bus activated clients aware of XDG_CURRENT_DESKTOP=GN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Could not connect: Connection refused
/home/user1/.vnc/xstartup: line 5: 85593 Terminated              /etc/X11/xinit/xinitrc
Killing Xvnc process ID 84535

麻烦大佬帮忙从log看下什么原因导致没创建成功?感谢。

网友B:
好像是xstartup文件有问题

网友C:
a hint: delete directory .vnc then startover agagin

网友:
编辑下~/.vnc/xstartup文件,如下即可:
#!/bin/sh

# Default VNC Server (Virtual-Mode) start-up script.
#
# This file 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DO NOT EDIT.
# To override settings in this file, create or edit /etc/vnc/xstartup.custom
# and make it executable.

[ -x /etc/vnc/xstartup.custom ] && exec /etc/vnc/xstartup.custom

[ -r $HOME/.Xresources ] && xrdb $HOME/.Xresources
xsetroot -solid grey
vncconfig -iconic &
if   [ -x /etc/X11/Xsession ]; then /etc/X11/Xsession
#elif [ -x /etc/X11/xdm/Xsession ]; then /etc/X11/xdm/Xsession
elif [ -x /etc/gdm/Xsession ]; then /etc/gdm/Xsession
elif [ -x /usr/dt/bin/Xsession ]; then
  XSTATION=1 DTXSERVERLOCATION=local /usr/dt/bin/Xsession
elif [ -x /usr/dt/bin/dtsession ]; then /usr/dt/bin/dtsession
else
xterm -geometry 80x24+10+10 -ls -title "$VNCDESKTOP Desktop" &
#twm
gnome-seesion
fi

vncserver -kill $DISPLAY

网友A:
我估计不需要那么费劲。
你在服务器那里(不是客户机)用该账号登录一次再退出,应该就可以建vnc了。
问题可能是这个账号没有在服务器端登陆过,没有创建必要的环境。

楼主:
各位大佬好,
很乐意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感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我又检查了下.vnc目录下的xstartup文件,内容如下:

#!/bin/sh

unset SESSION_MANAGER
unset DBUS_SESSION_BUS_ADDRESS
/etc/X11/xinit/xinitrc
# Assume either Gnome or KDE will be started by default when installed
# We want to kill the session automatically in this case when user logs out. In case you modify
# /etc/X11/xinit/Xclients or ~/.Xclients yourself to achieve a different result, then you should
# be responsible to modify below code to avoid that your session will be automatically killed
if [ -e /usr/bin/gnome-session -o -e /usr/bin/startkde ]; then
    vncserver -kill $DISPLAY
fi

通过分析脚本,会不会有可能是gnome影响了vnc端口的创建,然后排查了user1用户在hpc02服务器上的gnome情况。
ps aux | grep gnome-session | grep user1
user1  32117  0.0  0.0 112812   968 pts/172  S+   16:12   0:00 grep --color=auto gnome-session

接着查看了同一个服务器(hpc02)上另一位正常NIS用户tom的gnome情况,如下:
ps aux | grep gnome-session | grep tom
tom   66997  0.0  0.0 112816   968 pts/0    S+   16:11   0:00 grep --color=auto gnome-session
tom   76960  0.0  0.0 671772  3560 ?        Sl    2024   0:06 /usr/libexec/gnome-session-binary --session=gnome-classic
tom   77182  0.0  0.0 233104  1476 ?        Sl    2024   0:19 /usr/libexec/at-spi2-registryd --use-gnome-session
通过对比发现存在差异,user1在hpc02服务器上的的gnome好像存在异常。

接着检查了user1用户在另一个hpc03服务器(所有用户均为NIS用户)上的gnome状态(user1用户在hpc03服务器上的vnc是可以创建的,共享一个.vnc目录),如下:
ps aux | grep gnome-session | grep user1
user1  28526  0.0  0.0 112816   968 pts/46   S+   10:41   0:00 grep --color=auto gnome-session
user1  34801  0.0  0.0 671768  9568 ?        Sl    2024   0:02 /usr/libexec/gnome-session-binary --session=gnome-classic
user1  34948  0.0  0.0 233204  4196 ?        Sl    2024   0:07 /usr/libexec/at-spi2-registryd --use-gnome-session
通过上述结果可知,user1用户在hpc03服务器上的gnome状态是正常的。
目前看下来,NIS用户user1的gnome状态在hpc02服务器上是异常的,在hpc03服务器上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gnome异常影响了vnc端口的创建。
由于经验有限,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不需要那么费劲。
你在服务器那里(不是客户机)用该账号登录一次再退出,应该就可以建vnc了。
问题 ...

该账户有登陆过的,按你的方法试了下,没有生效。

由于前天vnc界面卡顿,把他的vnc端口kill后,再重新创建时就不能生效了,换了个端口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a hint: delete directory .vnc then startover agagin

该账户是NIS用户,如果把.vnc目录删除,会不会影响其他服务器的vnc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xstartup文件有问题

xstartup文件应该没问题的,NIS用户,多个服务器 共用这一个文件,该账号其他服务器正常,唯独这一个服务器存在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xstartup文件应该没问题的,NIS用户,多个服务器 共用这一个文件,该账号其他服务器正常,唯独这一个服务 ...

几个服务器安装的系统软件都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服务器安装的系统软件都一样么

一样的,由于前天该用户的vnc界面卡死了,把他的vnc端口kill后,再重新创建时就不能生效了,换了个端口号也不行。。。。。

楼主(2025-04-17):
有大佬可以给点指导吗? 感谢。

网友D:
1. xstartup文件应该没问题的,NIS用户,多个服务器 共用这一个文件,该账号其他服务器正常,唯独这一个服务器存在异常。
  A: 这个服务器上的其他帐号是正常的吗
2. 有安装其他的桌面环境试试吗. 如 kde xf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xstartup文件应该没问题的,NIS用户,多个服务器 共用这一个文件,该账号其他服务器正常,唯独这一个服 ...

你好,

只有这一个账号异常,其他都是ok的。
没试xfce桌面,桌面环境会有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只有这一个账号异常,其他都是ok的。

如果只有这个帐号异常很大的概率是暂存档有问题. 至于是那个就要花时间试.
先用这个帐号 到一台测.可以登入很大的概率 家目录下的暂存档没问题. 那应该就是 /tmp 下了

网友:
删除/tmp下 出问题用户的端口号的相关信息包括X Lock和.X11-UNIX里的用户端口号相关文件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服务器上这个用户的VNC,端口起不来?私信下联系方式,我远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服务器上这个用户的VNC,端口起不来?私信下联系方式,我远程看看 ...

你好,已私信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这个帐号异常很大的概率是暂存档有问题. 至于是那个就要花时间试.
先用这个帐号 到一台测.可以 ...

你好,这个账号另一个服务器是ok的,就当前这个服务器不行

网友(2025-05-22):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