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动态逻辑单元问题

楼主(2025-01-14):
本人新手小白,想搭建一个差分SAR逻辑电路,采用的是朱樟明书上的动态逻辑单元。想问下原理图中Q=VDD时,控制的PMOS管截止了,结果Pi和Ni是如何锁存OUTP和OUTN的值呢?希望有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Pi/Ni上下的P/NMOS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i上下的P/NMOS关断

感谢回复,但是时序图中Q为高电平时,PI,NI会跳变,而原理图中PINI上面的PMOS管是由Q控制的,Q为高电平时应该截止才对。。。这点我没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时序图中Q为高电平时,PI,NI会跳变,而原理图中PINI上面的PMOS管是由Q控制的,Q为高电平时 ...

Q为高电平,Pi/Ni已经保持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为高电平,Pi/Ni已经保持了呀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Please upload your reference document. Th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