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平均电流模boost电感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25-01-14):
后图是把别的模块简化掉,只留电感电流采样单独拉出来仿真分析的图,电路是个boost升压恒流驱动led,VL是采样输出的值

fb分析是平均电流模控制,上面的v是片内带隙产生的基准电源,3.6v,不明白怎么采样电感电流的,仿真VL结果是采样了SW点电压,不知道这个怎么样才能采样电感电流,求大佬分析分析

网友A:
some questions:
1.ref_comp3 output connect to?
2.VL connect to ?
3.LX is connect to NM2 source?

mp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me questions:
1.ref_comp3 output connect to?
2.VL connect to ?

ref的输出是pwm信号,最后和ck信号做锁存,驱动开关管

VL就是原模块ref comp的vip端,就是我问的没有懂的为什么它作采样信号
LX就是SW点,boost电路电感后端口

网友A:
1.the second picture is wrong.
2.If the first picture is right,
  采样电感电流==>It senses LX voltage to get average ILED current.

mpig

楼主(2025-02-17):
引用 网友A:
1.the second picture is wrong.
2.If the first picture is right,
  采样电感电流==>It senses LX volta ...

这个电路用功率管RDS采样,只有半个周期能采样电感电流,为什么是平均电流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