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有规律改名问题

楼主(2025-01-14):
大佬们,如图所示,如果我想将100位宽全部改为60位宽,便捷的方式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Edit->Replace-> 填写 Search For pinName==* Replace With pinName==*

最后点击ReplaceAll

网友A:
打开Edit->Replace-> 填写 Search For pinName==*<100:0> Replace With pinName==*<60:0>

楼主:
好!我去试试,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