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off 需要跑MIM ant drc吗?

楼主(2025-01-14):
请问tsmc工艺 ant drc有2种 一种是ant drc 普通的,这个是要跑的,还有一种是mim ant drc, 请问这个需要跑吗?怎么决定需不需要跑?

网友A:
第二种是针对带mim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是针对带mim电容的?

是的

网友:
没用到mim电容就不用跑这个吧,用了才需要跑这个mi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