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A

楼主(2025-01-14):
有佬知道Cadence Virtuoso Studio嘛,网上没啥资料,想了解下

网友:
On the Cadence download site, the only product information that includes the term "Virtuoso Studio" is Release - IC 23.1.

-- Release - IC 23.1

111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23.1
117        Cadence Framework Integration Runtime Option        23.1
12141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ntegrator's Toolkit        23.1
206        Virtuoso(R) Simulation Environment        23.1
21060        Virtuoso(R) Schematic VHDL Interface        23.1
21400        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Verilog(R) Interface        23.1
276        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HSPICE Interface        23.1
32100        Virtuoso(R) Analog Oasis Run-Time Option        23.1
32101        Cadence(R) OASIS for RFDE        23.1
32760        Virtuoso(R) Analog HSPICE Interface Option        23.1
365        Dracula(R)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23.1
70000        Virtuoso(R) AMS Designer Environment        23.1
70110        Dracula(R) Design Rule Checker        23.1
70120        Dracula(R) Layout Vs. Schematic Verifier        23.1
70130        Dracula(R) Parasitic Extractor        23.1
70510        Dracula(R) Physical Verification Suite        23.1
70520        Dracula(R) Physical Ver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Suite        23.1
71110        Diva(R) Design Rule Checker        23.1
71120        Diva(R) Layout Vs. Schematic Verifier        23.1
71130        Diva(R) Parasitic Extractor        23.1
71510        Diva(R) Physical Verification Suite        23.1
71520        Diva(R) Physical Ver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Suite        23.1
900        Cadence(R) SKIL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23.1
940        Virtuoso(R) EDIF 200 Reader        23.1
945        Virtuoso(R) EDIF 200 Writer        23.1
95011        Virtuoso Advanced Node Framework        23.1
95100        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L        23.1
95115        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XL        23.1
95125        Mixed-signal Option to Conformal Low Power        23.1
95127        Virtuoso Power Manager        23.1
95130        Virtuoso(R) Custom Design Migration        23.1
95250        Virtuoso(R) ADE Explorer        23.1
95252        Virtuoso Integration of MathWorks MATLAB Option        23.1
95255        Virtuoso(R) 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        23.1
95260        Virtuoso(R) ADE Assembler        23.1
95265        Virtuoso(R) Variation Option        23.1
95267        Virtuoso (R) ADE Simulation Manager        23.1
95270        Virtuoso(R) ADE Verifier        23.1
95280        Virtuoso ADE Cloud        23.1
95290        Virtuoso (R) ADE Job Expansion Option        23.1
95300        Virtuoso(R) Layout Suite L        23.1
95310        Virtuoso(R) Layout Suite XL        23.1
95311        Virtuoso DFM Interactive        23.1
95323        Virtuoso Layout Suite GXL        23.1
95510        Virtuoso Implementation Aware Design Option        23.1
95513        Virtuoso Advanced Node Option for GAA        23.1
95531        Cadence (R) iPegasus (TM) DRC for Virtuoso Studio        23.1
95532        Cadence (R) iPegasus (TM) FILL for Virtuoso Studio        23.1
95533        Cadence (R) iPegasus (TM) LVS for Virtuoso Studio        23.1
95541        Virtuoso System Design Platform        23.1
95543        Virtuoso On-Chip Sigrity 3D-EM Modeling Option        23.1
95600        Virtuoso Layout Suite EAD        23.1
95810        Virtuoso Layout Suite MXL        23.1
95900        Virtuoso Virtuoso Layout Suite Flex        23.1
QTS103        Quantus2ADE Option        23.1
VTS1000        Voltus-XFi Custom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23.1
VTS1001        Voltus-XFi Custom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Add-on Option        23.1
VTS400        Voltus-Fi Custom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 L        23.1
VTS500        Voltus-Fi Custom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 XL        23.1
VTS501        Voltus-Fi Custom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 AA Advanced Analysis GXL Option (VTS-Fi-AA)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