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m ip生成,500起步价格可谈

楼主(2025-01-14):
要这个工艺的,帮忙生成rom ip

网友A:
一般来说foundry会提供对应制程的memory compiler
取得后就可以产生rom/sram ,
若要自己设计,应该要先搞定验证过的bit cell

网友B:
foundry厂应该提供啊,即使foundry不提供而是由第三方比如synopsys提供,synopsys也会提供免费的memory compiler的license给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foundry会提供对应制程的memory compiler
取得后就可以产生rom/sram , 若要自己设计,应该也要先搞 ...

你可以帮我弄一下吗?我可以提供code file,我可以有偿付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undry厂应该提供啊,即使foundry不提供而是由第三方比如synopsys提供,synopsys也会提供免费的memory com ...

你可以帮我弄一下吗?我是学习的学生没有途径,我可以提供code file,我可以有偿付钱的

网友(2025-03-09):
具体多大尺寸呢,什么工艺呢

网友:
加QQ , 1886699
我给你生成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