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符合ISO/IEC 15693 标准的RFID IC设计

楼主:
大佬们,最近在接收一个RFID项目,芯片的整流部分用了NMOS栅交叉桥式整流电路,但其他一部分电路却看不出来是啥结构,希望大家能指点我一下,让我有个方向。还有个问题,符合ISO/IEC 15693 标准的RFID芯片,最远识读距离能到2m,这个距离下,线圈接收到的信号电压幅度能到多少?片内的基准、LDO以及数字部分的最小工作电压通常是多大?

网友A:
CMOS工艺还是SOI工艺啊?各管子的SUB接哪边?中间A的上方是什么功能?是PA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工艺还是SOI工艺啊?各管子的SUB接哪边?中间A的上方是什么功能?是PAD么? ...

是CMOS工艺,SMIC13ee,管子的sub都接的是GND,中间上面的A看着像一个开关管,Vout后面是个RC滤波,之后就给片内供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CMOS工艺,SMIC13ee,管子的sub都接的是GND,中间上面的A看着像一个开关管,Vout后面是个RC滤波,之后 ...

是A上方你涂的像四边形的地方,是连线还是接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上方你涂的像四边形的地方,是连线还是接出来的啊?

涂掉的地方就是根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