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的时候部分hcell不生效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1-14):
在跑lvs的时候,部分的 hcell 没有生效,导致在打平的sp网表里面找不到对应的 .subckt
这个是为什么呢?求大佬解答

楼主:
只有加上了对应的
LAYOUT CELL LIST aaa "hcell 里面的模块"
LAYOUT PRESERVE CELL LIST aaa
LVS AUTO EXPAND HCELLS 20
这样才会成功,求助问一下,这几行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只有强制保留才会在sp网表里面出现这个需要的模块呢?

楼主:
只有部分模块可以。。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啥情况的。是版图里面就是没有连接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打平的网表?你是用flat模式跑的吗?flat模式跑,hcell好像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平的网表?你是用flat模式跑的吗?flat模式跑,hcell好像就失效了

不是,用的hier模式跑的,跑lvs的过程中不是会出一个sp网表吗?

楼主:
更新一下进展:
LAYOUT CELL LIST aaa "BANK"
LAYOUT PRESERVE CELL LIST aaa
LVS AUTO EXPAND HCELLS 20
这样可以抽出来我想要的BANK
LAYOUT CELL LIST aaa "hcell 里面的所有模块"
LAYOUT PRESERVE CELL LIST aaa
LVS AUTO EXPAND HCELLS 20
这样就抽不出来我想要的BANK了,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B:
设置 LVS AUTO EXPAND HCELLS 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 LVS AUTO EXPAND HCELLS NONE

设置了没有用,我的所有BANK模块都抽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的hier模式跑的,跑lvs的过程中不是会出一个sp网表吗?

一般LAYOUT preserve针对的是电路提取期间,直接给hcell结果比指定LAYOUT preserve结果报告更明确呀,你试一试别再rule里面设置这些,hecll只给BANK,是不是能提出来BANK,hcell全部都写上,是不是BANK就提取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LAYOUT preserve针对的是电路提取期间,直接给hcell结果比指定LAYOUT preserve结果报告更明确呀,你 ...

hcell只给BANK 也出不来,我看到了你的消息做了测试

楼主:
已解决,最终加了BANK的顶层cell跑hcell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