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单元使用的mos模型疑问

楼主(2025-01-14):
用28nm库:
1. Memory Compiler 生成 SRAM,查看其 SPICE 网表,发现6T CELL 使用的Mos模型是nchpg_sr和pch_pusr,即如下内容:

************************************************************************
* LIBRARY NAME: N28LP_SP_LEAFCELLS
* CELL NAME:    MCB_TKWL_ISO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S1L2LVTBMWBASOC800W20_MCB_TKWL_ISO BL BLB VDDAI VDDI VSSI WLL WLR
*.PININFO BL:B BLB:B VDDAI:B VDDI:B VSSI:B WLL:B WLR:B
MNCHPG1 BLB WLR VSSI VSSI nchpg_sr L=35N W=65N M=1
MNCHPG0 NET060 WLL BL VSSI nchpg_sr L=35N W=65N M=1
MNCHPD1 VSSI NET060 VSSI VSSI nchpd_sr L=35N W=95N M=1
MNCHPD0 VSSI VSSI NET060 VSSI nchpd_sr L=35N W=95N M=1
MPCHPU1 VSSI NET060 P_FLOAT VDDI pchpu_sr L=35N W=40N M=1
MPCHPU0 VDDAI VSSI NET060 VDDI pchpu_sr L=35N W=40N M=1
.ENDS

2. 但是在 PDK 里面却没有找到这两个 MOS 模型

3.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样的SRAM还能用吗?

网友:
sram的bitcell里面,尺寸应该比工艺最小值要小,版图画法也会不符合设计规则,所以单独弄个模型

网友:
sram cell 有些 pull_up , special model

网友:
正常,T家的SRAM MODEL是另外提供的,需要单独申请。U家的就是和普通模型一起,做法不一样。

不过你的问题是,看mc是28LP的,但是PDK是28HPC的,感觉工艺不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