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gedge是从高电平到低电平

楼主(2025-01-15):
芯片是怎么知道高电平是多少,低电平是多少的啊/

网友A:
模拟会做,做好上升的电压阈值是多少 下降的电压阈值是多少

网友:
你是来炸鱼的还是来搞笑的?

网友:
do you ask how to design a dete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会做,做好上升的电压阈值是多少 下降的电压阈值是多少

数字电路自动综合的时候,它是怎么知道上升阈值和下降阈值的?

没有模拟工程师参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电路自动综合的时候,它是怎么知道上升阈值和下降阈值的?

数字只能看到零一,我们设计验证的时候就会有考虑默认情况 例如上拉开始,或者默认零等等;综合只是把你写的代码转成对应的器件 生成对应电路而已;测试的条件,怎么测试都是数字自己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电路自动综合的时候,它是怎么知道上升阈值和下降阈值的?

综合管上升下降阈值干嘛?有时序lib知道时序就行

网友:
才发现这个贴是版主发的

网友:
你数字芯片的高电平就是你电路的电源,电源多高,高电平就多高,拿一个反相器举例,输入高电平是为了让pmos的VGS=0,关闭pmos,nmos的VGS=电源,打开nmos,把反相器的输出拉到低电平,完成反相器的功能

网友:
如果是四值逻辑的话,可不仅仅是从高电平到低电平是negedge了。1->X,1->Z也属于。

网友:
1. 脉冲以及电平的定义,比如20-80%,以上是1,以下是0
2. 数字例如是反相器,vth以上翻转,也会给出0,1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