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的使用

楼主(2025-01-15):
1.physconfig是什么,为啥有时候有,有时候会消失

2.绑定config的时候如图一,明明绑定上了,再打开的时候框选的地方又是空白了,请教大佬

网友:
这个除了看用的器件外没啥用了吧,我是直接画完版图就删了等个大佬

网友:
我也是经常消失,等到敲我一下

网友A:
物理连接关系文件,绑定电路和版图信息用的,用xl就会有config文件,但当没任何连接关系的时候文件为空就会没了

网友:
是个layout xl的,方便看的,不必纠结,有的pdk或者其他原因,这个layoutxl就隔三岔五的版图电路图不必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连接关系文件,绑定电路和版图信息用的,用xl就会有config文件,但当没任何连接关系的时候文件为空就会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