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M谐波问题

楼主(2025-01-15):
求教大伙,3阶3位量化CIFF结构的sdm,采用理想运放和理想开关仿真,发现有个很大的三次谐波(但五次谐波不明显),该从哪入手呢?
P1,输出FFT后的频谱图;P2,调制器的3位输出图(0-7),发现从3(011)变化到4(100)时会有很大的纹波……

FFT

FFT

3位输出时域波形

3位输出时域波形

网友A:
从输出的结果看上去都属于正常现象,和“3(011)变化到4(100)时会有很大的纹波”没有很大关系。你可以对照一下建模,模型中的三谐是否也有这么大?三谐是普遍存在的情况,看你应用场景能接受多大。
减小三谐的一个办法是增大反馈的dac系数,如果想要把三谐全部干掉需要花些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输出的结果看上去都属于正常现象,和“3(011)变化到4(100)时会有很大的纹波”没有很大关系。你可以对照一 ...

您好,Matlab的建模结果图如下

建模FFT

建模FFT

建模时域

建模时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输出的结果看上去都属于正常现象,和“3(011)变化到4(100)时会有很大的纹波”没有很大关系。你可以对照一 ...

我的疑问是目前电路里除了量化器都是理想器件,这样跑出来频谱的结果是否也应和Matlab中对应或是差不多呢?现在对照各级积分器、求和器的输出也都能和Matlab建模对上,唯一的不同就是输出的时域波形有差别,所以怀疑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疑问是目前电路里除了量化器都是理想器件,这样跑出来频谱的结果是否也应和Matlab中对应或是差不多呢 ...

确实差的有点多,理想器件不应该差这么多;sdtoolbox的量化器是有内建参考电压的,我看一下你建模的量化器前系数怎么给的,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B:
输入信号范围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范围多少呢

-2dBFS

网友(2025-04-09):
有解决吗?蹲蹲

网友:
电容用的理想的还是实际的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