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et信号可以用analog pad吗?

楼主(2025-01-15):
有个数字电路,需要时钟输入,时钟我用的是analog pad,它也需要reset信号输入,我也想用analog pad,可以吗?

网友:
为啥不能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IO电路把,PAD是没有区别的,pad大小布局只是和封装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IO电路把,PAD是没有区别的,pad大小布局只是和封装有关系,

数字电路需要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电路需要一个复位信号。

那你说的是
数字IO电路

网友:
一般用数字IO来做reset,主要是用2个功能:1,是施密特触发,2,内建的上拉电阻。

网友:
why not
做好功能feature的检查,能符合就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