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器,安装pdk报错

楼主(2025-01-15):
新装了一台机器,用nfs挂的盘。安装PDK一直报下面的错误。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617和618都试了,都装不上
This script will launch /data/tools/cadence/IC617/tools/dfII/bin/virtuoso to set the library.cannot start virtuoso.Please have a check.

网友A:
你在安装PDK的terminal,运行 /data/tools/cadence/IC617/tools/dfII/bin/virtuoso 看看能不能找到virtuoso?
找不到的话修改环境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安装PDK的terminal,运行 /data/tools/cadence/IC617/tools/dfII/bin/virtuoso 看看能不能找到virtuoso ...

可以的,绝对路径直接就可以打开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安装PDK的terminal,运行 /data/tools/cadence/IC617/tools/dfII/bin/virtuoso 看看能不能找到virtuoso ...

安装PDK以前我source启动脚本了,但是还是会报这个错。不知道和我几台服务器都挂的nfs有没有关系

网友B:
把启动脚本,贴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启动脚本,贴出来看下

刚才按照自己的思路解决了,大佬。谢谢。就是多台服务器没有采用统一登录,然后vnc端口的问题,在so脚本添加了两行就好了